变频器设置两种电机参数,同时通过外部段子切换参数

楼主(2012-03-31):
各位高人:

小弟现在在调查变频器预设置两组电机参数,同时,这两组电机参数可以通过外部端子切换。

各位前辈都知道什么样的应用需要着功能,能列出来告诉我,请回复给我。在此多谢了!!

小弟是新人,没有悬赏分数,多谢多谢了啊!!

网友A:
用丹佛斯变频器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有四组参数可以设定。

楼主:
我想知道这功能用在什么应用中??

大家把知道的应用帮我列出来!!

网友B:
一个变频器分别控制多个电机,电机可以不一样,

比如控制2个轴,这2个轴的电机可以不一样,就是2个轴不能同时动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变频器分别控制多个电机,电机可以不一样,比如控制2个轴,这2个轴的电机可以不一样,就是2个轴不能同时动作

网友D:
1:变频器驱动多速电机

2:一个变频器软起并拖动多个功率不一样的泵,一个变频调速,其余工频运行。

3:电机通过机械变速获得不同的机械特性,变频需要对机械(不是说电机)进行保护。

网友D:
楼主没反应了?

回一下啦。

楼主:
对:芳季关于楼主没反应了?回一下啦。内容的回复:

我想知道在什么样的实际应用中应用这个功能啊!!我知道测试台和物料收集需要这个功能!!

网友D:
我不是说了三个案例了吗?

网友D:
但是我却不明白你的两个案例是一种什么情况。要用到这个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