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产生的水分如何解决

楼主(2012-03-31):
各位有使用的朋友大家好:

      我有两台活塞式空压机,下面有电磁阀所以希望空压机产生的水分越少越好,没有最好。有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太感谢了,现在我安装了一个的是自动放气装置,但是电磁阀经常卡死,设备上的电磁阀也经常卡死,致使设备气缸内产生大量水分,对产品造成很大影响。拜求哪位大师指点一二,甚为感激

网友A:
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一般在管路中设置分流器  这个比较见到廉价  缺点需定期手动操作   和水管除锈差不多

网友B:
使用冷干机加3级过滤器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有商品的气水分离器和自动排水器,如果对压缩空气含水量要求较高,可以加冷冻式干燥机,对杂质和油分有要求,则增加粗、中、高过滤器。

楼主:
对:tianheyi关于有商品的气水分离器和自动排水器,如果对压缩空气含水量要求较高,可以加冷冻式干燥机,对杂质和油分有要求,则增加粗、中、高过滤器。 内容的回复:

自动排水器是一个什么样的装置,如何使用,使用起来方便吗?体积有多大?

网友D:
空压机的维护,定期维护一下吧.

楼主:
对:中国555关于空压机的维护,定期维护一下吧.内容的回复:

如何维护,能不能具体一点

网友E:
压缩风输出使用干燥设备或者冷干设备,然后进行定期切水措施。

网友F:
空压机输出接冷干机再接储气罐,储气罐再加电子排水阀自动排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空压机输出接冷干机再接储气罐,储气罐再加电子排水阀自动排水。

我看到的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