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V电压供电的 变频器 可以用来带额定电压三相200V的电机吗

楼主(2012-03-31):
三相380V电压供电的 变频器 可以用来带额定电压三相200V的电机吗

如:可以用ABB  ACS510系列的变频器  来带 三相200V 的电机吗?  电机 是日本的 三相200V电机。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如角形接法改为星型接方法就可以了

楼主:
电机 是5.5KW的,这个 功率的话,星三角 接法还很关键吗?

网友B:
不可以,  通常的做法是增加一个变压器,将380VAC变压为208VAC,  就OK了

楼主:
就是说 变频器也得 选  输入三相200V的  输出 才能200V吗?

网友C:
可以,设置正确就行

网友D:
ACS510输出电压最低能设置到多少V?

网友E:
可以,电机参数不能按照电机名牌上的设定,可以增大额定频率的值,这个关系要计算得出,输入380V,如果50HZ对应输出380,那么要求输出220,你懂得。。。。。。。。

楼主:
一开始 也是 问ABB技术支持,但结果 技术支持 有的说ACS510行,有的说不行,把自己也搞糊涂了

楼主:
日本电机   三相380V  额定频率 60Hz  额定功率5.5KW

网友F:
楼主的问题很新鲜,唉,日本电机真麻烦,听黄工的,着重于变频器的设置吧,简单又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