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120S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2-03-31):
我做的是用120S PLC发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做正反定长移动。在移动过程中,运行速度可改变,原点位置可改变,脉冲数可改变。能否用12OS PLC实现呢?望赐教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可以使用这种带有控制和驱动一体化的方案来解决,当然还要取决您负载情况,选择不同的电机

http://www.trinamic.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27&Itemid=126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31181023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