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散硅的传感器好还是电容的好呢

楼主(2012-03-31):
压力变送器中若论精度跟稳定性两者,不知道扩散硅跟电容的哪个好

今日碰到一客户,说是电容的不好,说粘稠介质,电容的那张膜片下面就是硅油,拆下来的时候,介质会拉扯膜片,就会把电容的拉坏了。我感觉有些。。。说不准

网友A:
确实扩散硅的压变性能要好一些,但是并不是你那个客户给你所解释的那样,电容式传感器是将被测的参数转换成静电容量,然后通过测硅电容来得到被测差压或压力值。而扩散硅(硅谐振式)是将被测参数转换成为硅梁的振动频率,然后通过测频率来得到被测差压或压力值。罗斯蒙特用的就是电容式传感器,受环境影响较大。横河用的是硅谐振传感器,性能相对来说要更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