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中文版安装问题

楼主(2012-03-31):
xp sp3系统,原来安装有STEP7V5.5英文专业版,winccflexibe2008SP2、driveES5.5等软件,现把STEP7卸载后安装STEP7V5.5中文基本版,出现“安装新软件,请求重启”报警,重启后仍同样报警,请问哪位能解决这个问题?分数奉上,谢谢

网友A:
你的软件没有卸载完全,建议你重做系统以后安装STEP7V5.5中文基本版,这个可能是最快最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可否提供不需重装系统的办法,谢谢

网友B:
可以清理注册表,把以前的注册表信息删掉,再安装。可以用优化大师或者360之类的工具软件来删除。

网友C:
解决办法好像是修改注册表。呵呵...具体忘记了,明天查查手册回来告诉您,兄弟

网友C: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3118131700001

网友C:
狼兄别忘了提醒我哦

网友D:
使用360软件强力卸载原有软件以及注册表信息。

网友E:
注册表清理下就可以了,不幸就重装系统

网友F:
关闭启动项中的所有加载选项试一下

网友G:
可以升级系统到win7么

网友C:
可以通过删除这个注册表键来解决:运行——regedit——local——system——搜索并删除“pendingfileremeoperations”,即可,

网友H:
可以通过删除这个注册表键来解决:运行——regedit——local——system——搜索并删除“pendingfileremeoperations”,即可

网友I:
安装软件重启的话,可以安装

需要的话加QQ:2530833970

楼主(2012-11-23):
各位好,谢谢帮助,这个问题本来是帮别人问的,后来好像是按石头兄的办法解决的,工作太忙,很久没上工控网,一直没有回复,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