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扩展模块问题

楼主(2012-03-31):
  PLC 增加扩展单元时需要编程吗?是否直接接电缆就可使用了?

网友A: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plc啊。。。。。说清楚。。。。。。。。。

网友B:
是应该说清楚,不过估计是西门子为多。需要组态的,不然你地址找不到他。

网友C:
     不需要编程的

网友D:
来学习的,继续........

网友E(2012-05-06):
不需要编程 地址是自动编好的

网友F:
增加扩展单元必然是增加了其他功能,当然要从新组态.

网友G:
当然要重新组态了,因为你的硬件变化了,所以首先要进行硬件组态,至于通信编程就不用了,因为你是模块扩展,是通过系统总线进行通讯的,不过模块的地址是由系统自动分配的,不用重新设置,编写用户程序时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H(2012-11-11):
直接接电缆的扩展模块一般连接后拿来就用,不用组态硬件的。

网友I(2012-12-30):
什么品牌的,三菱的不需要吧,西门子要进行组态,通过总线进行通讯的,模块的地址要分配好

网友J(2013-05-23):
一般不需要编程, 地址也是自动编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