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wincc flexble管道的问题

楼主(2012-03-31):
请问一下:
wincc flexble管道如何随着电机的启动时变成绿色,停止时变为灰色

或者改用其它方案

(小的,刚学习WINCC,头都搞大了)

先谢谢哈!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3118140900001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 发什么微求助啊

直接把管道的属性改为电机的启动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C:
要使管道变色,在属性中,有动画设置,加入电机的输出变量就可以,至于管道也是一样的,加的都是外部变量,要和PLC连接,电机有输出的时候,变色也同事有输出!

不会的可以看帮助,或在工控网下载点资料就OK了!!!

仅供参考!

网友D:
直接把管道的属性改为电机的启动信号就可以了,在属性中,有动画设置,加入电机的输出变量就可以

楼主:
各位大哥:小弟做不出来啊!准确的说是下载MP277里,连上PLC实际试了试,不变色啊!系统库里调的管道不变色,自己用长方形画的,会变色。自己画的不好看啊!所以请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