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疏学浅,求个程序,热心师傅们指点迷经

楼主(2012-03-31):
求个控制程序,要求I0.0手动自动选择,自动状态下4个脉冲点Q0.0-Q0.3 每隔20秒给个0.5秒的脉冲循环进行,手动状态下手动按钮I0.2可以点动,要求脉冲依次往下循环进行,每点1下I0.2出1个0.5秒依次循环的脉冲!求帮忙,大师们请把程序发到我邮箱289107660@qq.com,有空请你们吃大餐啊!

网友A:
Network 1
LD     I0.0
LPS
AN     T41
TON    T40, 500
LPP
EU
MOVB   0, MB2
Network 2
LD     I0.0
A      T40
AN     T41
TON    T41, 200
Network 3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AN     T40
=      M0.0
Network 4
LD     M0.0
EU
INCB   MB2
Network 5
LD     M0.0
AB>=   MB2, 5
MOVB   1, MB2
Network 6
LD     M0.0
LPS
AB=    MB2, 1
=      M3.0
LRD
AB=    MB2, 2
=      M3.1
LRD
AB=    MB2, 3
=      M3.2
LPP
AB=    MB2, 4
=      M3.3
Network 7
LDN    I0.0
EU
MOVB   0, MB4
Network 8
LDN    I0.0
A      I0.1
AN     M0.1
EU
LPS
INCB   MB4
AB>=   MB4, 5
MOVB   1, MB4
LPP
S      M0.1, 1
Network 9
LDN    I0.0
A      M0.1
AN     T43
TON    T42, 500
Network 10
LD     T42
TON    T43, 200
Network 11
LD     T43
R      M0.1, 1
Network 12
LD     M0.1
AN     T42
=      M0.3
Network 13
LD     M0.3
LPS
AB=    MB4, 1
=      M5.0
LRD
AB=    MB4, 2
=      M5.1
LRD
AB=    MB4, 3
=      M5.2
LPP
AB=    MB4, 4
=      M5.3
Network 14
LD     M3.0
O      M5.0
=      Q0.0
Network 15
LD     M3.1
O      M5.1
=      Q0.1
Network 16
LD     M3.2
O      M5.2
=      Q0.2
Network 17
LD     M3.3
O      M5.3
=      Q0.3

程序里面的定时器时间为了便于仿真都加大了,楼主可以自己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