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关于时钟问题

楼主(2012-03-31):
我做了一个系统,碰到一个要读取万年历时钟,不知道如何处理,用万年历时钟来做一个时段控制,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是不知道如何读取时钟,还是对时钟格式不知道如何处理,还是读出来后,不知道如何用到时段控制上。

楼主:
谢谢黄工,是这样子的,我想把时钟从触摸屏上读出来,发送至控制器上,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去读时钟,怎样把时钟从触摸屏上发送出来。如果能读到时候,其它的都好做了,我是要做三段控制的。程序是由单片机写的

网友B:
这个不是很简单的吗   首先要看用的是什么通信方式   时间在屏里是有地址的    再读到单片机就行了跟单片机发数据到屏上是一样的

网友C:
一般的触摸屏可以通过“宏脚本”这个功能,编写读取时钟的函数即可。具体方法可以查看产品使用手册的宏脚本章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很简单的吗   首先要看用的是什么通信方式   时间在屏里是有地址的    再读到单片机就行了跟单片机发数据到屏上是一样的

什么牌子的触摸屏,打算怎么接线?走什么通讯协议。

网友D:
   没玩过这类屏的说,但一般屏都有读取系统时钟的时间函数功能

网友E(2015-07-18):
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怎么都没有实际的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