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上对电机的自动控制“确定”和“停止”来回切换,无法启动电机

楼主(2012-03-31):
上位机上对电机的自动控制“确定”和“停止”来回切换,无法启动电机,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A:
请问原先可以么?在线监视程序看看,很容易的

网友B:
说的不明白,怎么判断啊?是不是没有对应到PLC的控制输出啊?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组态软件啊?可以查看程序吗?

楼主:
对:yibeiqingcha关于你用的是什么组态软件啊?可以查看程序吗? 内容的回复:

可以看程序的

网友D:
自动控制“确定”和“停止”来回切换,应该是一些保护信号不间断的出现引起的吧,看看什么情况下出现停止。

网友E:
先检查PLC输出是否正确

再查电机主电路接线是否正确

如果是用变频器控制还用考虑参数

网友F:
检查一下通信是否有问题,执行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G:
上位机画面自动控制出现“确定”和“停止”来回切换,应该是上位机系统软件的问题,重新启一下上位机,如果不行就重新下载一下上位软件吧!

网友H:
上位机上对电机的自动控制“确定”和“停止”来回切换是是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的,如果操作太快了装置就会判断为是故障,所以就不能启动了。

网友I:
如果实在是用的系统可能是故障保护了,或者是PLC输出有问题,可以逐一检查排除故障,如果使自己编的,那就要自己好好研究研究啦。

网友J:
先查看“确定”和“停止”的连接属性,找出其对应的连接点。再检查对应的物理元件。

网友K:
这个问题其实也好处理,就是在上位机确认开启或者停止时到PLC卡件的输出对应数字量通道看看其是否有开关量输出,然后在看继电器的输出,如果正常再看电机控制电源电路是否正常,然后再看现场电机是否正常。

网友L:
控制启动和停止的应该是接触器一类的产品,可以查看在控制端的继电或接触器的动作来确定

楼主:
对:jiaoanpeng——王者之师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也好处理,就是在上位机确认开启或者停止时到PLC卡件的输出对应数字量通道看看其是否有开关量输出,然后在看继电器的输出,如果正常再看电机控制电源电路是否正常,然后再看现场电机是否正常。内容的回复:

手动可以打开电机,就是上位机上自动无法控制

网友M:
自己都说不清,只知道无法控制,别人怎么帮?建议楼主花钱请人解决!

网友N:
检测一下,看硬件连接。

楼主:
对:yjig关于自己都说不清,只知道无法控制,别人怎么帮?建议楼主花钱请人解决!内容的回复:

不是说不清,就是电机在上位机上开启和停止按钮自己来回切换,但是将旋钮打到手动上电机正常启动

网友O:
上位机切换程序增加延时滤波功能,或者切换为下降沿触发,我在松下PLC上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P: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yjig关于自己都说不清,只知道无法控制,别人怎么帮?建议楼主花钱请人解决!内容的回复:不是说不清,就是电机在上位机上开启和停止按钮自己来回切换,但是将旋钮打到手动上电机正常启动

1、上位机的操作不当造成的;

2、例如上位机没有指令脉冲输入等。

楼主:
对:hailang10234关于上位机切换程序增加延时滤波功能,或者切换为下降沿触发,我在松下PLC上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那怎么解决问题呢?

网友Q:
干扰或者是系统中毒了,排除一下。

网友R:
电机保护器件没有复位

楼主(2013-08-03):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其实也好处理,就是在上位机确认开启或者停止时到...

网友S:
没听明白,。。。。你的上危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