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拟量模块的读不到数据

楼主(2012-03-31):
我用一个331的模拟量模块读取现场的数据,都是4-20MA的信号,其中第一通道是4线制的,已经跳线到C,现场仪表信号已经过来,在线监控发现,FC105的输出端一直是最大值输出,12个模拟量都是这样,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A:
使用变量监控表直接检测模拟量卡件对应通道的信号大小,如果还是不行就直接使用信号发生器输出一个电流信号到卡件通道在检测其变量表的数值,为了便于观察建议使用4、12、20等毫安数,此时变量表的中的数字量就好观察了。

网友B:
检查一下线路吧,估计线接错了

网友C:
只有几种情况:

1:木块损坏

2:无供电或电压低

3:线接的不对

4:组态与实际用传感器输出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