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精度

楼主(2012-03-31):
经常在办公是听同事说伺服精度问题,说什么国外的精度高,换成国内的一些牌子精度满足不了等等……对此我一直不太明白,不知道他们说的精度到底是什么?谢谢!

网友A:
这个话题太大了!

简单地讲,伺服的精度受制于电机、反馈和控制等多个方面,每个方面的误差都会影响伺服系统的最终精度,国内伺服和国外伺服的精度差异也同样源于电机特性、反馈精度和控制精度等各个方面。而且伺服参数的选取也直接影响伺服的静态和动态精度。

就伺服的工作模式而言,有:

电流的控制精度,过零畸变程度,整圈范围内输出力矩的平稳性,一致性,抗电源电压波动能力等。

速度的控制精度,低速平稳性,带载稳定性,指令响应特性,负载响应特性,抗冲击负载能力等。

位置的定位精度,随动误差,指令的响应特性,负载响应特性,抗冲击负载能力等。

抛砖引玉,不一而足,请大家继续补充。

网友B:
楼上的太有才了,佩服。

网友C:
是啊,正如波大师所说,这个精度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啊,动不动就下这么大而虚的结论,难免显得有些外行了!这也不用当回事!

楼主:
对:波恩关于这个话题太大了!简单地讲,伺服的精度受制于电机、反馈和控制等多个方面,每个方面的误差都会影响伺服系统的最终精度,国内伺服和国外伺服的精度差异也同样源于电机特性、反馈精度和控制精度等各个方面。而且伺服参数的选取也直接影响伺服的静态和动态精度。就伺服的工作模式而言,有:电流的控制精度,过零畸变程度,整圈范围内输出力矩的平稳性,一致性,抗电源电压波动能力等。速度的控制精度,低速平稳性,带载稳定性,指令响应特性,负载响应特性,抗冲击负载能力等。位置的定位精度,随动误差,指令的响应特性,负载响应特性,抗冲击负载能力等。抛砖引玉,不一而足,请大家继续补充。内容的回复:

波恩兄弟你太了不起了!太感谢了!

楼主:
对:qlizhiwei9关于是啊,正如波大师所说,这个精度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啊,动不动就下这么大而虚的结论,难免显得有些外行了!这也不用当回事!内容的回复:

我就是刚刚开始接触伺服,跟外行差不多,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以前做PLC和变频器的!

网友D:
经常在办公是听同事说伺服精度问题,说什么国外的精度高,换成国内的一些牌子精度满足不了等等……对此我一直不太明白,不知道他们说的精度到底是什么?谢谢!

---------------------------------------------------------------

這國外應指小日本 因為他們經常故意去誤導 把解析度當精度

請問 精度的定義是甚麼 再問伺服的精度是指什麼精度 伺服電機 還是伺服驅動 還是伺服系統

网友:
我觉得精度的问题, 不能单纯的去拿硬件比, 例如编码器多少位等。

日系、欧美的伺服驱动器所用的器件, 国内厂商都可以买到, 甚至国内厂商用的器件比他们还要好, 但是做出来的产品为什么不行呢?

精度并不是一个玄的东西, 也并不是指标越高就精度越高,关键是要有重复的一致性!

举个例子:

伺服在运转的过程中, 突然加上额定的负载, 转速肯定会跌落, 并且需要调整时间, 这个在自控原理里面叫扰动响应。

从设计上看,这个转速跌落越小、调整时间越短, 抗扰动能力就越好, 速度控制精度就越高。

国外的产品可以做到, 调整好参数后就可以在负载扰动下准确知道这个转速跌落量和调整时间数值。而上位系统就可以根据驱动器的参数设置值对这些扰动进行补偿, 从而达到在不同扰动下都有较高的控制精度。

国内的就不好说了, 调个参数后你都根本不知道负载扰动下转速跌落量和调整时间数值的关系, 并且在不同的负载扰动下这些数值是相互无关的。

这就很悲剧, 即便你测过在额定转速下突然加上额度扭矩负载时的转速跌落量和调整时间,并且这个数值远远高于国外产品;但是在其他速度下、其他扰动负载时,根本不知道扰动跟转速跌落量和调整时间的关系,上位系统根本没法进行统一的补偿,最终达不到精度要求。

网友D:
精度并不是一个玄的东西, 也并不是指标越高就精度越高,关键是要有重复的一致性! 改成穩定的重複性

伺服在运转的过程中, 突然加上额定的负载, 转速肯定会跌落, 并且需要调整时间, 这个在自控原理里面叫扰动响应。

从设计上看,这个转速跌落越小、调整时间越短, 抗扰动能力就越好, 速度控制精度就越高。改成電器的延滯性

以上修改是個人看法

网友D:
国外的产品可以做到, 调整好参数后就可以在负载扰动下准确知道这个转速跌落量和调整时间数值。而上位系统就可以根据驱动器的参数设置值对这些扰动进行补偿, 从而达到在不同扰动下都有较高的控制精度。

-------------------------------------------------------------------

若用速度形的控制 國內也沒問題 若用位置控制 就算日本也做不到 除非此機構有穩定的重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