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中的安装尺寸

楼主(2012-03-31):
今天伺服选完行以后,突然有这样一个疑问,我们在选型时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配套客户,一种是替换其他家的伺服;替换其他家的伺服时我们都会去考虑法兰的尺寸,连接轴的直径,安装孔的直径等。我想问一下对于配套的客户,需不需要关注这些?还是说,只要按照转矩。转动惯量、转速等选出以后,厂家那边连接问题都会根据你所选的型自己买法兰和提供合适的与轴的配合?谢谢!

网友A:
建议与客户充分沟通结构尺寸,了解客户应用需求和安装空间状况,合理推荐结构尺寸,以便客户应用。

为客户着想,帮客户更好地赚到钱,才是供应商的赚钱法门。

楼主:
对:波恩关于建议与客户充分沟通结构尺寸,了解客户应用需求和安装空间状况,合理推荐结构尺寸,以便客户应用。为客户着想,帮客户更好地赚到钱,才是供应商的赚钱法门。内容的回复:

那一般我们都需要问一些什么?能给讲一下吗?比如说,我的电机这边不是通过轴来带动负载嘛,那还需要问客户那边负载与轴配合的尺寸吗?万一我就是没有他的那个尺寸,我就只能不做吗?

网友A:
伺服电机轴的尺寸不是可以随便定,随便要的!

安装尺寸除了轴的尺寸,还有止口尺寸,法兰和安装孔尺寸等。轴还有光轴、键槽轴、锥轴之分,锥轴一般都带中心螺纹孔,用于紧固。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配套的伺服型号告诉替换的供应商,他们会选好的!

楼主:
对:波恩关于伺服电机轴的尺寸不是可以随便定,随便要的!安装尺寸除了轴的尺寸,还有止口尺寸,法兰和安装孔尺寸等。轴还有光轴、键槽轴、锥轴之分,锥轴一般都带中心螺纹孔,用于紧固。内容的回复:

不好意思,清明放假了,回的有点晚。这个我知道,但负载那边的尺寸考虑不考虑?就是与电机轴连接的齿轮等的中间连接孔的尺寸!谢谢!

网友A:
这是负载端机械设计的问题,与电机选型无直接关系。

楼主:
对:波恩关于这是负载端机械设计的问题,与电机选型无直接关系。 内容的回复:

那比方说我要替换某一家的产品,这个尺寸不管吗?还是说我的电机轴和替换厂家的电机轴尺寸一样,负载这边齿轮等的中间连接孔就没问题了?

网友A:
既然谈到替换,就电机尺寸而言,只要电机轴径、轴伸、轴型,止口直径,法兰安装孔径和分布直径一致就可以。

与电机没有直接机械连接关系的轴不必考虑。

楼主:
对:波恩关于既然谈到替换,就电机尺寸而言,只要电机轴径、轴伸、轴型,止口直径,法兰安装孔径和分布直径一致就可以。与电机没有直接机械连接关系的轴不必考虑。内容的回复:

那有些轴是带键槽的,键的大小和槽的尺寸用不用考虑?

网友A:
自然需要考虑,不过这些尺寸往往是标准尺寸,各家很可能是相同的。

楼主:
对:波恩关于自然需要考虑,不过这些尺寸往往是标准尺寸,各家很可能是相同的。 内容的回复:

奥,明白了!谢谢你波恩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