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fibus DP/PA耦合器开发

楼主(2012-03-31):
求各位大神的指点啊 我们老师也让我研发DP/PA耦合器 要求不高 DP总线上45.45kbps波特率的信号能通过就行。 RS485 MCU和PA电路的芯片选择 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还有请问45.45kbps的信号能不能直接通过RS485接口直接传入MCU?比如用max485。SPC3芯片是必须的吗?小弟菜鸟 提问水平较低 望大家理解 谢谢!

网友A:
芯片是必须的,但是MCU好像不够给力! 试试FPGA

网友B:
买个DP/PA耦合器回来拆开来看看不就可以研发了吗

网友C:
请问楼主搞出来了么?我是在校学生,科技活动课题要搞一个~求教方法~貌似绝大多数都是直接用成品~对协议芯片神马的完全不知道啊……

网友D:
     买个DP/PA耦合器回来拆开来看看不就可以研发了吗,拆开好好研究是什么芯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