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机多屏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2-03-31):
请教各位大侠:

   我用DOP A10THTD1屏与DOP B07S201触摸屏组成一机多屏,A做主屏,B做从屏(从屏带PLC),通讯正常,但是将DOP B07S201更换为DOP B07E415(要用网络功能)后,不能和主屏进行通讯(上传原触摸屏程序后,变换型号后下载的新屏中),显示通讯错误代码B,写入错误... ,如何解决?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估计你哪里设置不对,或者触摸屏里的地址有误;建议向当地的技术支持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