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32位加法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2-03-31):
在32位寄存器中的数值是正2147483647到 负2147483648变化的,那么我用C235(值为2147483640)加上D16(值为18)结果放入D20当中,在PLC中显示D20的结果为10,为什么不是负的2147483638 ?求高手帮忙解答一下,程序如下:

ld m8002

dmov k2147483640

dmov k18 d16

ld m8000

dadd c235 d16 d20

end

我的目的是要不复位高速计数器的情况下计到一定数量的脉冲后,再利用高速计数置位指令对某个元件(Y或M等)进行置位,比如,我第一次取C235的值为2147483640,我需要它再计数18个脉冲后对Y0置位,这个时候它的值应该为负2147483638,但在PLC计算中,如果我用2147483640加上18,得到的值却是10,而不是2147483638,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多天了

网友A:
你是用什么指令加的,是用32么

网友B:
看看最高位的变化吧,你将被加值减小12看看效果就明白了。。。。。。。。。

楼主:
对:zhengruibing4431关于你是用什么指令加的,是用32么内容的回复:

是的,用的32位加法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看看最高位的变化吧,你将被加值减小12看看效果就明白了。。。。。。。。。 内容的回复:

没明白

网友C:
你确认 D16 这个双字 的内容是 16 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认 D16 这个双字 的内容是 16 么?

D16双字的内容为18,因为我DMOV K18 D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