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行家:A MOTION 配MR-J2S-11KB的问题

楼主(2012-03-31):
现在有一个改造案件:CPU为A172SH想配一台MR-J2S-11KB,可问题是A MOTION 的软件SW3RN-GSV22P系统设定时MR-J2S系列功率最大只能设定到7KW的,问三菱技术支持回复:没办法,只能到7KW。自己测试:实际用MR-J2S-11KB软件设定为MR-J2S-700B,点动、定位正常,就是伺服调谐参数的响应频率要在4以下(最大为15),否则就运行震动大,有很大的噪音。

我想请问:那位高人这样使用可行否,如果可行有那些需要注意的,有那些参数需调整?

这个问题有些偏门,可没办法,让我遇上了,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和大侠能指教一下。

鞠躬,感谢。

网友A:
楼主能否共享SW3RN_GSV22P这个软件,或我有的软件同你交换?

楼主(2012-08-31):
工程已完工,运行了几个月。根据实际情况来看A172SH配MR-J2S-11KB设定为MR-J2S-700B是可以的。给大家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