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2-03-31):
各位师傅,我厂的250KW卷扬电机最近频繁掉闸变频器上显示电机短路,检查变频器到电机的线没有问题,电机绝缘300兆,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傅帮帮忙。【冶炼高炉卷扬】谢谢。

网友A:
请测一下匝间,最好用匝间仪!

网友B:
哥们,建议把电机开盖检查,把电机线拆了,重点检查绕组引出线。你说变频器到电机的线没有问题,电机绝缘300兆,还有一种情况是电机引到接线端子的线烧断一根,导致电机启动的时候三相电流很不平衡而跳闸,我这曾经有一台315KW的水泵电机就是这样的,用的是软启动,也是启动的时候直接跳闸。因为电机比较大,用万用表测出的内阻很小,看不出差多少,也用摇表摇了线路不接地。最后解体开来才发现问题的,希望这个对你有帮助!!下面是电机的图,这个问题应该是厂家压线鼻子没压紧导致的,,

网友C:
可以在运行的时候测相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子的相间电压   看是否有偏差。或者测电机相间电阻值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  电机绕组就有问题了!

网友D:
也可能变频器自身有问题。

网友E:
你说的300兆是绕组与外壳吗?还有绕

网友B:
对:jianfeng01关于可以在运行的时候测相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子的相间电压   看是否有偏差。或者测电机相间电阻值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  电机绕组就有问题了! 内容的回复:

楼主都说了上电就报警,怎么测的到输出端的电压呢,象这么大的电机,电机绕组的阻值很小的,拿一般的万用表测出来是看不出问题的,曾经我那台315KW电机拿普通万用表测的没问题,后来搬来了台台式的高精度的万用表来测出感觉有偏差,

  楼主把问题处理了后请贴出来哦,

网友F:
把变频器的接地线好好弄一弄,看看怎么样!

网友G:
用电桥检查电机每相电阻值,确定电机有没有

网友H:
电机没有问题的话,建议你更换电缆试试,有可能电缆有问题。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处理好没有啊。。。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问题还没有解决,领导说等到检修的时候才让弄,现在把电机保护电流往大的调了一点,掉闸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等有了结果我一定发帖给大家。

楼主(2012-05-10):
不好意思,让大家等了这么久,5月4号我厂检修,我们把以前的旧电机装上了,做了自整定,到今天为止没有跳过闸,上次换电机由于俩电机型号是一样的,就没有进行自整定。厂家来人说内阻不一样必须自整定。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