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楼主(2012-03-31):
西门子S7-200的模拟量输出模块一路输出(0-10V)能不能带两个变频器?

网友A:
给以输出给一台变频器,这台变频器再输出给另外一台变频器

网友B:
看见了恶奋斗啦啦啦啦啦看

网友C:
就本身而言,不可以,但是你要是购买一个0-10V转换器一变二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不知有没有朋友这样做过?是直接带动两个变频器

网友D:
你参考200的手册看可以输出多大的电流。

你参考变频器的手册看模拟量的输入电阻多少。

然后算一下能不能驱动。

如果不算的话就把参数抄上来,大家帮你算算。

网友E:
抛开规范,实际使用的

S7-200的模拟量输出模块一路输出(0-10V),理论带无数个,我用过3个正常

S7-200的模拟量输出模块一路输出(0-20MA),我带2个正常,3个电流就升不上去了(变频内阻超过)

当然,最好加个隔离器,增加几百元的成本

网友F:
这个没有问题......

网友D:
S7-200的模拟量输出模块一路输出(0-10V),理论带无数个,

……………………

不是吧。什么理论说过可以无限个啊?

网友E:
S7-200的模拟量输出模块一路输出(0-10V),理论带无数个,因理想电压源两端电压值固定,不随电流变化,我用过3个正常

S7-200的模拟量输出模块一路输出(0-20MA),理论带无数个,因理想电流源输出电流固定,不随端电压变化,我带2个正常,3个电流就升不上去了(因PLC+变频内阻超过欧姆定律I=U/R)

网友G:
数字量模块只能带一个   模拟量书上没有说   应该可以带几个  不过要小心电流太大烧坏模块

网友D:
哦。理论上电压源端电压不变。

那理论上负载的电阻是不是无穷大呢?

如果不是,那么这个供电就变成无穷大容量系统短路电流的计算了。

如果是,那么显然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是有一定内阻的。

电流输出。本来电源电压就只有24伏。当电流源的电压升高到24伏的时候。就已经饱和。输出电流不再稳定了。

以上怎么可以用理论来说呢?而且不是全理论,是部分理论。

网友H:
      1、一般要求0~10V(或0~5V)电压信号作输入控制的设备,其输入阻抗多是比较大的,即由输入电压产生的输入电流是很小的,故可同时带几个变频器。

      2、如想同时带更多个变频器,可在模块的输出口加一级电压跟随器,由跟随器输出给变频器。因为跟随器的输出电压=输入电压,而且可承受很大的负载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