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机的启停控制

楼主(2012-03-31):
突然有个疑问。关于变频器与电机的连接问题。一般主电路都是通过空开连接变频器的输入端子,在从变频器的输出端子直接连接电机。问:1.能否再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安装空开或者交流接触器来控制电机的启停?为什么?  2.变频器一拖多时,变频器的输出端是否允许接交流接触器?

网友A:
1.能否再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安装空开或者交流接触器来控制电机的启停?为什么?

变频器的进线端必须装空开的,不装如何停送电和维护

交流接触器是没必要安装的,变频器的作用可以完全替代交流接触器,另外安装接触器还会使线路控制更加复杂,故障率增加!

2.变频器一拖多时,变频器的输出端是否允许接交流接触器?

这个是可以加交流接触器的,考虑到,一拖多便于单独启动控制

网友B:
先说第一个问题:都可以,但是不能在变频器有频率输出的时候,变频器和电机间有接通操作,对变频器IGBT的冲击太大,容易烧坏变频器。

再说第二个问题:一拖多,是指一个电机启动起来后,停掉变频器的输出,断开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连接,然后连接下一台电机,再启动变频器。。。。。。。。。,注意我说的操作顺序,都是不能在变频器有频率输出的时候,接通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说第一个问题:都可以,但是不能在变频器有频率输出的时候,变频器和电机间有接通操作,对变频器IGBT的冲击太大,容易烧坏变频器。再说第二个问题:一拖多,是指一个电机启动起来后,停掉变频器的输出,断开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连接,然后连接下一台电机,再启动变频器。。。。。。。。。,注意我说的操作顺序,都是不能在变频器有频率输出的时候,接通电机。

黄工说的对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说第一个问题:都可以,但是不能在变频器有频率输出的时候,变频器和电机间有接通操作,对变频器IGBT的冲击太大,容易烧坏变频器。再说第二个问题:一拖多,是指一个电机启动起来后,停掉变频器的输出,断开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连接,然后连接下一台电机,再启动变频器。。。。。。。。。,注意我说的操作顺序,都是不能在变频器有频率输出的时候,接通电机。

补偿一下:变频器输出如果使用接触器,必须保证此接触器闭合后再给变频器上电。

网友E:
1.能否再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安装空开或者交流接触器来控制电机的启停?为什么?

可以,这就可以实现工频和变频的双路控制,但二者要加联锁和互锁,以免同时工作损坏变频器。

2.变频器一拖多时,变频器的输出端是否允许接交流接触器?

变频器一拖多一定要加接触器,以实现几台电机的分别控制,但接触器要在变频器启动前闭合,以免损坏变频器。

网友F:
使用变频器一拖多时,断开电机一(二)和接通电机二(一)间隔时间应大于设置的减速时间。

楼主:
明白了 ,也就是说 变频器-电机控制时,只能由变频器对电机进行启、停、制动控制,否则会烧坏逆变器!谢谢各位

网友G(2012-05-16):
学习啦!这样学习比看书学的快多拉,谢谢各位老师啦

网友H(2012-07-30):
讲的够好的了,谢谢各位老师,以后多点这样的好问题

网友I(2013-01-20):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说第一个问题:都可以,但是不能在变频器有频率输出的时候,变频器和电机间有接通操作,对变频器IGBT的冲击太大,容易烧坏变频器。再说第二个问题:一拖多,是指一个电机启动起来后,停掉变频器的输出,断开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连接,然后连接下一台电机,再启动变频器。。。。。。。。。,注意我说的操作顺序,都是不能在变频器有频率输出的时候,接通电机。 补偿一下:变频器输出如果使用接触器,必须保证此接触器闭合后再给变频器上电。

应该说变频器输出如果使用接触器,必须保证此接触器闭合后再给变频器启动命令,变频器上电并不会立马工作,只有启动命令发出后变频器才会工作才有电压输出。

网友J:
问:

1.能否再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安装空开或者交流接触器来控制电机的启停?为什么?

没有必要,变频器可以实现这些功能;

 2.变频器一拖多时,变频器的输出端是否允许接交流接触器?

可以接也可以不接;只要电机同时启动;

网友K:
1.能否再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安装空开或者交流接触器来控制电机的启停?为什么?

没有必要,变频器可以实现这些功能;如果你非要接就要在变频器输出是零HZ的时候才合上交流接触器,如输出有频率合上接触器就会跳过流或者过载

 2.变频器一拖多时,变频器的输出端是否允许接交流接触器?

可以接也可以不接;只要电机同时启动;

一般是建议变频器输出端不可以接交流接触器之类的电器,如果要接都要谨慎,条件苛刻

爱德利变频器

网友L:
1.能否再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安装空开或者交流接触器来控制电机的启停?为什么?

没有必要,变频器可以实现这些功能;

 2.变频器一拖多时,变频器的输出端是否允许接交流接触器?

可以接也可以不接;只要电机同时启动;电机同时启动就用不着接,不同时启动时要加交流接触器 ,考虑到,一拖多便于单独启动控制。

网友M(2020-04-04):
E3JK-R4M1光电开关直接接MZ510H变频器端子,控制电机启停,如何接线?

网友N(2022-01-05):
一台施耐德软驱动器ATS48C59Q,在正常生产中经常会出现自动瞬间停开现象,表现为,现场电机能明显听到是很短时重新启动的声音,电流监控是流超过监控量程。

是什么原因?

敬请各位专家给个意见!

本人VX-wfl*879*125

网友O:
大的逻辑来说,线路越短越直接故障点越少。变频器输入端都是对接断路器,最多为了控制谐波加装输入电抗器。输出端正一般直接到电机,不能通过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