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报错

楼主(2012-03-31):
起重设备升降用的,

变频器型号

ACS800-01-0070-3+D150+D901

输入:3           380V-415v     138A      48-63HZ      输出141A    0-300HZ

在基本满载使用下降中,偶尔会出现变频器出错停止(出现几次,是偶尔出现,复位后还可以正常使用),造成短距溜钩,不断电看一下,显示屏上只是显示,型号跟出错提示,后来调故障记录,几条故障代码全是3220.(3220代码是电源跟保险出问题,但是在这里应该不是,行车大车不动电源受电应该良好,

请老师们帮忙给分析一下是啥原因,

网友A:
分析:
此故障出现比较蹊跷,正常满载下降电机向变频器馈电,应该直流母线电压上升,如果上升无问题的话应该排除进线及整流问题,那么只剩下在内部斩波器的问题 和 外部制动电阻的问题,
是否是当内部直流电压在满载下降过程中上升,内部斩波器工作,外部阻值过小,造成的瞬时电压下降,触发3220
本着从简到繁的原则,检查制动电阻阻值 是否过小 ,其次检测内部斩波器

网友B:
“后来调故障记录,几条故障代码全是3220.(3220代码是电源跟保险出问题,”

1、“造成短距溜钩”,“溜钩”的本质是变频器输出关闭,变频器无输出时的一种故障表现;

2、那么造成变频器短时无输出的原因,多为变频器自身保护动作的缘故;

3、由于变频器的电机处于发电制动状态,所以造成变频器短时保护的原因当然是:

1)直流部过压保护;

2)整流电路电流小,误报电源跟保险出问题;

网友B:
4、直流部过压保护,应检查:

1)电压电流泄放开关管IGBT电路工作是否通畅;

2)制动电阻容量是否足够,电路是否通畅,严防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电路接触不良故障;

网友B:
5、整流电路电流小,误报电源跟保险出问题:

1)在电机发电制动期间,直流部电压偏高,整流电路电流小或为零,是正常现象;

2)如果此时误报“电源跟保险出问题”,说明是该电路设计合理性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整流电路电流小,误报电源跟保险出问题:1)在电机发电制动期间,直流部电压偏高,整流电路电流小或为零,是正常现象;2)如果此时误报“电源跟保险出问题”,说明是该电路设计合理性的问题!

知道啥啊  3220是欠压故障

我真不愿嘞你

网友C:
如何检查电压电流泄放开关管IGBT电路工作是否通畅

楼主(2012-05-14):
谢谢老师们的关注,这故障前段时间出现过几次,这段时间一直在用,会继续关注会不会还会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