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工:电子凸轮表,在凸轮啮合后,可否实时修改。

楼主(2012-03-31):
一个系统,凸轮方式下运行过程中,要求通过电子手轮能够实时平移凸轮曲线,如何编程 ?

谢谢!

网友A:
您用的是具体什么型号的控制卡?

楼主:
景琦的OC4

网友A:
抱歉,我确实不了解这个型号。GALIL的运动控制器产品型号都是以DMC开头,后面跟数字的。您还是与您的供应商联系吧。

网友B:
若不能修改 那還叫電子凸輪

网友C:
如果采用parker的9000系列,电子凸轮设定值跟点动设定是相关叠加的,很方便实现上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