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汽泡水位的常见故障

楼主(2012-03-31):
我工厂现在用的是双是平衡容器和差压变送器的测量方法!经常出现停炉后,开的时候,水位都相差很大。还有曲线经常出现波动!求解决方法!

网友A:
开炉前先往平衡容器里加满水.

网友B:
一般在启炉时,平衡容器的外室未满水,平衡容器和差压变送器组成的水位测量系统就不能正常工作,只有平衡容器的外室满水后,才能正常测量,因为平衡容器内室与汽包连通,而外室直接与差压变送器的一侧直接连通,外室是不流动的水,所以只有外室满后,才能按照水位公式进行计算,得到正确的水位测量值,一般锅炉启动时,主要使用就地双色水位计和电接点水位计,而在正常投运后,才使用平衡容器测量的水位信号,用于汽包水位自动调节和精确显示,一般在启炉2个小时左右平衡容器的外室就凝结满水了,也就能正常测量,不要灌水或采用其它的办法使外室满水,这样既不安全,也没必要。出现波动也是正常的,因为汽包水位波动,那么平衡容器内室波动,外室水凝结时也是波动的,那么变送器的正负压测也会波动,那变送器的输出就波动,显示水位也就波动了。

网友C:
1、有些招儿,就是舍近求远、硬生生拽长扳弯G8去日沟子呢~~~~~~~

     俄觉得平衡容器,就属于此

2、测个汽包液位,

     锅体里水翻滚压强波动,,,本来用个阻尼阀,简简单单就呢个把事儿搞拽滴,

     偏偏要 塔女马蒂  去搞三冲量控制

3、为啥?

     因为不卖关子整复杂,不整根傻大黑粗臭的棒槌胡球靠,,,煤黑子滴钱,不好赚鸟?!

网友C:
1、有些招儿,就是舍近求远、硬生生拽长扳弯G8去日沟子呢~~~~~~~

     俄觉得平衡容器,就属于此

2、测个汽包液位,

     锅体里水翻滚压强波动,,,本来用个阻尼阀,简简单单就呢个把事儿搞拽滴,

     偏偏要 塔女马蒂  去搞三冲量控制

3、为啥?

     因为不卖关子整复杂,不整根傻大黑粗臭的棒槌胡球靠,,,煤黑子滴钱,不好赚鸟?!

。。

楼主:
有道理!谢啦!

网友D:
为什么开停车已经工艺波动时,其双室平衡器不准,因为开车过程中锅炉内的温度、压力是一个缓慢的升温过程,锅炉内的水的密度也是缓慢的变化,所以通过差压来测量液位的仪表就会出现不准确现象,因为此时的锅炉不是一个平衡状态而是一个平衡点上移的过程,此时的锅炉水密度变化,双室平衡器内的冷凝水的温度也趋向升温过程,等锅炉稳定了其内部温度、压力达到了平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