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用户名

楼主(2012-04-01):
各位工控网友好:

      我们公司有台电脑重新启动后,用户名就变,变了后在其它用户名里,就不好删除和增加东西的,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如何设置呀!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用了两个用户名的账号,你就用一个管理员启动控制就行

网友B:
电脑用户名是可以更改的,更改以后需要重启电脑生效,如果还是没有变的话,可能是你的电脑中病毒了,重装或者恢复系统试试。

网友C:
重启电脑进入安全模式,修改用户。

网友D:
看来也是好久没有打开了!

网友E:
建议还原系统,使用一个用户名,单人单机使用。

网友F:
因为这台电脑设置了多个用户;如果重新启动时不提示选择用户但是又不知道管理员密码时,只有重新装机了。

网友G: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0117105600001

网友H:
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你还切换到管理员用户;

administr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