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监视画面无法确认报警,并且一个界面打不开

楼主(2012-04-01):
单位接了个加气站的维修项目,现场采用ifix进行监控,一台从机,一台主机,两台画面一样,某些权限从机没有。经了解,以前从机可以确认报警并消除,现不知什么原因导致从机无法实现确认报警了(主机可以),点击按钮提示“...没有ifix节点..."什么的,不知道有没有高手遇到过,或知道如何解决。还有一个问题是从机监视画面有一个界面打不开,即点击画面上方转换界面不管用,希望能有高手解答。我是新手,刚接触ifix,请大家救急!!!!

网友A:
首先请解释清楚主机,从机的概念,是冗余的两个服务器,还是一个服务器一个客户端。

看一下有问题机器的登录权限。

楼主:
对:青青子衿关于首先请解释清楚主机,从机的概念,是冗余的两个服务器,还是一个服务器一个客户端。看一下有问题机器的登录权限。内容的回复:

嗯,是一个服务器一个客户端,解决了,确实是客户端的用户权限不够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