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读写excel表格的问题

楼主(2012-04-01):
有一个老项目,现在需要改进

用wincc6.2创建了一个按钮,编写按钮的动作时vbs动作,下面是执行代码。其中d:\shuju.xls是预先用excel创建好的。

dim fso,myfile
set fso = CreatObject("Scripting.FileSystemObject")
set myfile = fso.GetFile("d:\shuju.xls")
dim objExcelApp
set objExcelApp = CreatObject("Excel.Application")
objExcelApp.Visible = true
objExcelApp.Workbooks.Open myfile

dim  aa_data

set  aa_data = HMTRuntime.Tags("@ServerName")

      aa_data.Read

     objExcelApp.worksheets("sheet1").cells(1,2).VAlue = aa_data.Value
     objExcelApp.worksheets("sheet2").cells(1,2).VAlue = aa_data.Value

objExcelApp.ActiveWorkbook.Save
objExcelApp.Workbook.close
set objExcelApp = nothing

可是运行画面,点击此按钮没有一点运行的标记。而且shuju.xls文件没有任何记录。

是我设置错误还是程序错误。还是不能这样运行。

求详细解答!

网友A:
wincc自带帮助文件里有个实例。

使用WinCC-》

      VBS for Creating Procedures and Actions-->

                Examples of VBScript-->

                      General Examples-->

                           Example: Using the MS Automation interface

Example 1: MS Excel

网友A:
Example 1: MS Excel

In this example, an output value from an input field is written in an Excel table.

‘VBS113

Dim objExcelApp

Set objExcelApp = CreateObject("Excel.Application")

objExcelApp.Visible = True

‘ExcelExample.xls is to create before executing this procedure.

‘Replace <path> with the real path of the file ExcelExample.xls.

objExcelApp.Workbooks.Open "<path>\ExcelExample.xls"

objExcelApp.Cells(4, 3).Value = ScreenItems("IOField1").OutputValue

objExcelApp.ActiveWorkbook.Save

objExcelApp.Workbooks.Close

objExcelApp.Quit

Set objExcelApp = Nothing

网友B:
1.“编写按钮的动作时vbs动作” 改用按钮按下或释放时动作vbs

可以将 objExcelApp.Workbooks.Open myfile 改成 objExcelApp.Workbooks.Open "d:\shuju.xls" 试一下。

删除最后的 set objExcelApp = nothing 这个没有必要。

网友C(2012-08-04):
Dim objExcelApp

Set objExcelApp = CreateObject("Excel.Application")

objExcelApp.Visible = True

objExcelApp.Workbooks.Open "D:XQ\ExcelExample.xls"

objExcelApp.Cells(4, 3).Value = ScreenItems("IOField1").OutputValue

objExcelApp.ActiveWorkbook.Save

objExcelApp.Workbooks.Close

objExcelApp.Quit

Set objExcelApp = Nothing

为什么我便在在WINCC的一个按钮的VBS脚本里后 运行后画面上点那个按钮EXCEL的表画面跳了下就没了就闪了一下 谢谢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D(2020-05-14):
走过,路过,学习解惑。高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