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触摸屏“数据输入指令”的属性设置

楼主(2012-04-01):
新手学习,大家帮帮忙,在此谢了!

楼主:
触摸屏数据输入指令PFW怎么设置属性呀?

网友A:
PFW是触摸屏内部的断电保持的字寄存器,PFW0到PFW255是系统占用的,用户只能用PFW256及以后的。

网友B:
信捷触摸屏软件简单人性化易操作,无论是内部地址还是PLC变量都不需要定义变量,直接填写相应地址即可;如下图,

在操作对象中填写相应的地址(PFW0到PFW255是系统占用的,用户只能用PFW256及以后的),“显示”选项卡中可以选择进制及位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