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法兰液位计的问题

楼主(2012-04-01):
有一单法兰液位计测量罐子的液位,平时正常时液位在20%左右很平稳。最近出现瞬间毛刺,也就是液位瞬间升到很大过一两分钟又回到原来液位趋势稳定运行。出现的频率也不高,就是偶尔会出现,这两天出现三四次这情况了,请教大侠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有干扰吧   频率不高  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B:
液位是一个容量加大的滞后性参数,因此工艺的实际液位绝不会出现突变,所以问题不是工艺的原因,而液位能够瞬间出现突变过一分多种又回到先前的参数,因此变送器运行问题不大,可从变送器内部电路板接线是否有毛刺或接触不良,以及有无短路现象进行排查。再者检测线路传输过程中有无电磁干扰。

网友C:
不是实际液位的问题。

可能原因:

1传感器故障

2 变送器故障

3 干扰

网友D:
是何种形式的液位计,不同的液位计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不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液位是一个容量加大的滞后性参数,因此工艺的实际液位绝不会出现突变,所以问题不是工艺的原因,而液位能够瞬间出现突变过一分多种又回到先前的参数,因此变送器运行问题不大,可从变送器内部电路板接线是否有毛刺或接触不良,以及有无短路现象进行排查。再者检测线路传输过程中有无电磁干扰。

1.信号传输线有无虚连 破损

2.液位计故障

3.模数转换模块故障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干扰吧   频率不高  没什么问题的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