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ifxi自动运行,如何退出到开发模式

楼主(2012-04-01):
电脑开机ifxi自动运行,画面上的退出系统按钮不管用,请问如何退出到开发模式??我是刚接触ifxi的,求高手,急用!

网友A:
没见过,我回家好好学学然后回答吧!我想您先看看说明书吧,Ctrl+Alt+Delete结束进程,进入到开发模式,可以试一试。

网友B:
如果没有权限设置:
如果是运行版,把狗拔了,按CTRL+W。

如果是开发版,不用拔狗。

如果有退出权限,你还不知道密码,按以上方式处理:
启动WINDOWS时,一直按住CTRL,不会运行启动项,就不会运行ifix了,多试几次。如果是3.5版本的,删除FIX.DOV,用演示系统下的XTCOMPAT.UTL和ATCOMPAT.UTL替换你的文件,就不会要密码了。

还有好多方法,说不完。

楼主:
对:青青子衿关于如果没有权限设置:如果是运行版,把狗拔了,按CTRL+W。如果是开发版,不用拔狗。如果有退出权限,你还不知道密码,按以上方式处理:启动WINDOWS时,一直按住CTRL,不会运行启动项,就不会运行ifix了,多试几次。如果是3.5版本的,删除FIX.DOV,用演示系统下的XTCOMPAT.UTL和ATCOMPAT.UTL替换你的文件,就不会要密码了。还有好多方法,说不完。内容的回复:

网友C:
其实方法是很多的,就用我们操作电脑一样进行也行!

网友D:
这问题都有人问啊  你怎么开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