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三角的启动问题

楼主(2012-04-01):
关于星三角接法的电动机,适合轻载或空载启动这个大家都知道,一般星三角接法电动机一般都为45KW以下,关于星三角启动适合的负载种类,风机、水泵均可,风机水泵类负载与其它负载不同,问题是现在有两种观点:

观点一:星三角只适用于空载、轻载启动,而水泵、风机如果处在进、出口阀门全开情况下,

并不是轻载工况,因为水泵、风机的负载阻转矩是随转速成多因次方关系变化的,所以当你启动时不关小

或关闭阀门时,启动中因为电机输出转矩不足,整个旋转系统无法加速到电机运行特性的稳定工作区,

电流永远将不下来,典型情况就是二次切换的电流冲击比一次启动时的冲击电流都大,这样根本达

不到采用降压启动降低电流冲击的目的。

观点二:离心水泵、风机,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所以启动时可以认为是空载或轻载启动,适合用星-三角启动方式,不需要关闭进出的阀门,只要电机转起来了,切换就不会存在冲击的问题,更不存在二次比一次电流冲击更大的说法。

请问那种说法更加的合理呢?

网友A:
楼主的观点将风机与水泵归为同一类型,本人认为,如果是作为正常运行分析(速度、转矩、功率),他们应该是同一类型。但楼主提出的场合是启动,风机与水泵在启动时的负载不同于正常运行,还是有较大的差别,不应该作为同一类型。

启动时必须要考虑由加速度所引起的附加功率,该附加功率(加速度)与负载的直径、质量相关,直径愈大、质量愈重,启动时的附加功率也愈大,启动时间也愈长。

就直径相比,风机比水泵要大的多,就质量相比,风机也比水泵仍然大的多,因此作为同一个功率级别电机,风机的启动时间要比水泵高10倍左右,假定风机功率是75KW,通常的启动时间至少需1分钟以上。如果风机的直径特别大,就有可能出现楼主所说的“无法加速到电机运行特性的稳定工作区”现象,而同一个功率级别的水泵,假定也是75KW,启动时间仅有同一功率级别的风机的1/10,仅需几秒钟,不可能发生此类问题。

网友B:
俺是打酱油路过而已,静下心好好斟酌了一下,同意一楼,但不发表意见,打酱油回家吃饭喽。

网友C:
“二次切换的电流冲击比一次启动时的冲击电流都大,”我也有这种感觉。

网友D:
同意一楼的观点,任何电机一定要根据它们的工作环境和负载而定!!

网友D:
同意一楼;所有电机都要根据其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而定!!

网友A:
“二次切换的电流冲击比一次启动时的冲击电流都大,”水泵在启动时比风机更加明显,因为风机比水泵惯性大的多,可以允许有较长的延时间隔,而水泵的转换延时间隔不好处理,时间长了水泵会降速,会产生较大的二次冲击电流,而时间短了,会导致接触器电弧短路,也会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

网友E:
我比较同意第一种观点。

风机,当不关闸的情况下星启动。初期很短时间内可以看见电流在下降。但是很快,当风力负载起主导作用的时候,转速越高电流就越大。直到大到一个程度使电机转矩平衡于风力转矩。如果不转换状态,将可以一直维持这个大电流状态。但是这个大电流状态估计电流值有启动初期时候的电流大小。显然启动时间越拖得长越不利。这样切换的切换电流是小了。但是启动的电流时间乘积却很大。使得整个电网承受的压力更加延长。切换的时机我看就只有一个时刻。就是启动初期风力影响并不大,而惯性的加速起作用的末期。就切换。不过我也觉得这个时候风机转速并不高。不如直接启动算了。

所以我说不关阀门启动根本没有作用。

观点二呢,有一个地方有道理。风机毕竟已经转速不是零了,切换电流总比直接启动小。但是一旦转起来了就不是空载轻载了。

网友F:
感谢yjig老师的热心解答,回答的和详细,谢谢您!

网友G:
具体原理我说不上来 但是风机和水泵的星三角降压启动我都做过 好多年都没出问题啊 如果楼主的第一种观点是对的的话 那我岂不是错了很多年????

网友H:
风机、水泵负载的转矩是随转速成平方关系变化,确实会造成星三角起动时,转换电流较大的情况,但也不是绝对的,还视风机与电机的匹配而定,在许多场合电机功率都留有余他,因此大多数都能正常起动。判断是否能正常起动的方法,是观察起动电流能否降低到额定电流的1.5倍(此时为80%额定转速)及以下,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就必须关闭风门起动。

二次冲击电流大于一次起动电流的情况,在完全空载情况下起动也会出现,视电机感应电压与二次接入电压的相位而定。如要避免这种情况,只有采用闭路转换方法,需要用过渡电阻。

开路转换的时间应控制在20-50ms之间,20ms可保证分断接触器的灭弧,超过50ms会造成电机减速过多,带来转换电流大的不良后果。

网友A:
“开路转换的时间应控制在20-50ms之间,20ms可保证分断接触器的灭弧,超过50ms会造成电机减速过多,带来转换电流大的不良后果。”

正因为水泵的惯性小,以上的时间不好掌握,而风机的转换时间可适当长一点。

网友I(2012-05-25):
二次切换时有一个冲击电流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因为大功率电机星-三角启动必须采取抑制二次冲击的技术措施,否则在星形转三角形运行时候很容易过流跳闸。因为切换瞬间电机定子绕组已从电源脱开,但由于电机的转子回路是闭合的,故其转子回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存在着衰减交变电流.并由这个电流在电机的定子绕组上感应出相应的交变感生电势,此电势的幅值与相位与断开电源幅值和相位相关联,并且以一定周期衰减..当三角接触器合闸时,这个电势与电源电压正好叠加,极限状态就是两者相位差180度,由此产生1个是电机额定电流1520倍的峰值冲击电流,足以使瞬时的保护开关跳闸.所以大于55KW的电机一般都需要在电路中串接电路.以保证在星三角切换延时的时候电流形成一个回路,避免较大电流的冲击.

切换的时候冲击是一定存在的,跟速度没有太大关系,何况延时的时间也最多几十毫秒,速度降得不是很多.冲击主要是在星形断开的时候,由于电机定子有一定的剩磁,这时电机相当于一台发电机,这时电机上有感应电动势的存在,这时电机又没有形成回路,当三角形接触时,电机形成回路,感应电动势生成感应电流,和线电流形成冲击.如果在某个合适的时间两者相位差180度,冲击电流最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切换的时候冲击是一定存在的,跟速度没有太大关系,何况延时的时间也最多几十毫秒,速度降得不是很多.冲击主要是在星形断开的时候,由于电机定子有一定的剩磁,这时电机相当于一台发电机,这时电机上有感应电动势的存在,这时电机又没有形成回路,当三角形接触时,电机形成回路,感应电动势生成感应电流,和线电流形成冲击.如果在某个合适的时间两者相位差180度,冲击电流最大.

1、星形断开,三角形接通,一个周期的冲击电流,解释为“剩磁发电”是不妥的,剩磁感应电势有,但是很小;

2、这个一个周期的交流冲击波形,是电路三角形接通瞬间的自感感应电势

3、你可以找一个空心线圈,给这个空心线圈上电瞬间,也会有这个一个周期的冲击波形,可以证明我的说法是正确的;

4、电机的铁心是软磁材料,他的剩磁是很小很小的,否则铁心损耗就会很大,电机是无法使用的;

网友J:
5、电感在电流断开瞬间或接通瞬间,由于电流的变化率很大,而产生很高的自感电动势;

6、星三角转换过程,自感电动势是不可避免的,把它说成冲击觉得有点夸大其词;

7、凡是电力电路在接通或断开瞬间,由于线路的电感总是有的,接通或断开瞬间的火花是常见的;

网友J:
8、如果你用示波器,观察软启动的波形,你会发现在可控硅通断瞬间这种冲击波也是存在的,一个周期两次!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二次切换的电流冲击比一次启动时的冲击电流都大,”我也有这种感觉。

网友L:
第一种观点应该符合实际情况一些!

网友F:
大家还在讨论啊,呵呵

学习无止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