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多功能端子的应用

楼主(2012-04-01):
单位有一台螺杆泵电机18.5千瓦,由CHF100A变频器带动,采用键盘控制,正转运行。
如今需要增加温度上、下限停机和流量下限停机控制,温度、流量恢复后正常运行。
拟采用变频器自身4个多功能输入端子控制方式,但不知道输入端子输入的开关量是常开、常闭信号还是点动信号?
不知如何接线好,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以前用过,我记得是常开。

有说明书么?可以去百度下

网友B:
   温度上、下限停机和流量下限停机控制, 你将这些信号点有信号时输入到 CH100 停止运行,当信号断开后继续运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