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

楼主(2012-04-01):
信捷触摸屏TP765与西门子300之间怎么进行数据读写?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如何数据读写是什么意思?如果能通讯上,触摸屏是作为主机自动和PLC通讯的,你说的应该是通讯不上吧,用什么通讯协议?如何接线?

网友B:
没有玩过这个屏与 S7 300的通讯,用的是以态网还是PROFIBUS 网络呀???查查手册吧

网友C:
信捷触摸屏TP765和西门子300的相关手册里有对通信串口引脚定义的说明的,根据说明正确接线。然后把触摸屏和PLC的通讯参数设置一致(包括波特率、停止位 、数据位 等等)。

网友D:
楼主可以去信捷的官网上的“下载中心---手册下载”里下载一个 触摸屏与PLC连接通讯手册,里面有详细的讲解。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