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应用 opc实现modbus tcp冗余连接的问题!急!

楼主(2012-04-01):
       现做一个项目,用wincc7.0与第三方设备(非西门子产品)进行modbus tcp通讯,第三方设备有两个冗余网口(两个IP),但wincc7.0只能连一个IP 地址。
       想通过opc实现这种连接,请问谁有这类opc软件,可以同时连接连个modbus tcp协议的IP地址,提供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1.以前使用的400H冗余以太网系统,使用的是一个CP1613,在计算机上用PC STATION  将两个CP443-1组态成一个连接。

2.用VBS开发一个基于以太网的能发送和接收MODBUS TCP 的脚本程序  。

网友B:
第三方设备(非西门子产品);

你应该问他们有没有OPC的SERVER的软件;用WINCC当CLIENT使用的;

现在每一家都大都有自己的OPC的;他自己做机制;如果是冗余系统的话;他自动传给上位机的是主模块;从模块不传送;对于组态来说;只转接一个IP地址!!!

网友C:
OPC冗余服务器 + modbus tcp OPC 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