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2N系列的PLC 出现突然自动停机现象 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12-04-01):
我司一款FX2N系列的PLC 这段时间突然出现自动停机,偶尔出现自动升降速,有一些动作不能执行。我清空后从新录入程序,可以一段时间后又出现这些现象。后来认真观察后发现自动停止的现象是相当于PLC自动把RUN(STOP)按钮打下去一样 初始化了程序,造成自动停机。请问大家遇过类似这种情况吗?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自动初始化程序的化可能性是 PLC 硬件出故障了吧,如是程序的话你可看每次停车是同一现象或同一时候

楼主:
那不是同一时侯 是随机的。所以觉得CPU有问题。而且我监控过,某段程序突然不会自锁,重新录入程序又可以,奇怪呢。

网友B:
拿过一台plc来试试

网友C:
你曾经排除过一些什么问题?

别告诉我没有啊。

楼主:
换过一台PLC就没有异常情况发现。排除过程序问题,开关点短路问题,干扰问题,但还是会出现异常情况。

网友C:
那只能说就是PLC的问题了。

楼主:
请问下为什么用 SET指令 SET Y10,但是Y10还是不能导通,RST Y10是开路的,我量了下Y10的电压,只有20V左右,是不是因为开关电压问题造成Y10不能导通。

网友C:
晶体管还是继电器的PLC?

你所说的导通是指程序上的能流导通,还是物理上的触点导通?

最后所说的开关电压问题,是什么开关?什么电压?

不好意思,根本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D:
工具—程序检查有没有错误?发上来程序大家看看

网友E:
估计PLC有短路现象,造成误动作。三菱采用的是“漏式”,西门子常用的是“源式”。另外PLC的220V与三相380V及24V之间应该有绝缘良好的隔离变压器(控制机床变压器)!

楼主:
现在我放在公司试了几天,发现如果没有加模块的话,PLC是没有发生这种故障的,如果后面加上模块,PLC就出现了故障,CPU的灯闪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放在公司试了几天,发现如果没有加模块的话,PLC是没有发生这种故障的,如果后面加上模块,PLC就出现了故障,CPU的灯闪了。

说明5V电源带不动负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的回复内容:现在我放在公司试了几天,发现如果没有加模块的话,PLC是没有发生这种故障的,如果后面加上模块,PLC就出现了故障,CPU的灯闪了。 说明5V电源带不动负载了!

那这样说的话,是PLC的开关电源问题吗?

网友H:
所加的模块是有限制的,每个扩展模块或特殊模块均要消耗电能,两个指标,5v和24v,楼主的情况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所导致。

楼主:
那可以测量出来吗?因为我外挂的只有一个模块啦 功率应该是满足的

楼主:
对:jhqianyuping关于所加的模块是有限制的,每个扩展模块或特殊模块均要消耗电能,两个指标,5v和24v,楼主的情况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所导致。内容的回复:

那可以测量出来吗?因为我外挂的只有一个模块啦 功率应该是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