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5000下载时打开USB接口失败

楼主(2012-04-01):
我是新手,用EV5000做给公司logo,在启动窗口导入logo 可是回到组态窗口下载时提示:下载时打开USB接口失败

网友A:
可能是usb线没有插好或者拨码没有拨到用户模式。

网友B:
驱动安装了?          选USB口了?

网友C:
换个本本的USB口试试。

网友D:
驱动安装问题

网友E:
重下一下驱动,就OK了。

网友F(2013-05-09):
引用 网友G:
米兰  驱动安装了?          选USB口了?

 请问一下安装怎样的驱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驱动安装问题                     ...

 安装怎样的驱动?

网友H:
最大的可能就是没装驱动。可以加我QQ254489112@qq.com,我远程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