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万用表使用完毕档位放在哪里?

楼主(2012-04-01):
在万用表使用完毕以后,档位选择开关放在哪里比较好?

网友A:
当然是OFF啦!!!!!!!!!!!!!!!!!!!!!!

网友B:
要是有开关键的,就打到OFF,要是没有的,就到交流最大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开关键的,就达到OFF,要是没有的,就达到交流最大档。

同意

网友D:
另外有开关键的,选择OFF档,同时转换开关转到交流电压最大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另外有开关键的,选择OFF档,同时转换开关转到交流电压最大档。

同意楼主的说法

网友F:
在愚人么????????

网友G:
有点小儿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点小儿科啦!

还真有不知道的!

网友H:
万用表用完了以后档位就不要放在电阻档,因为在电阻档就会使万用表的电池放电,应该就档位放在交流220V档,这样在测量时如果在没有调整档位的情况下也不会烧毁万用表。如果就档位放在电流档是在没有调整档位的情况下测量电压是就有可能烧毁万用表。在万用表用完后就不用使用是应将万用表的档位打在“OFF"档位。

网友I:
如果是自己一直用的万用表,我看置于什么档位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每次测量前要养成好习惯:检查档位、调零、从高到低等等。

网友J:
   要是有开关键的,就打到OFF,要是没有的,就到交流最大档。千万不要放在电阻档就行

网友K:
有开关键的,选择OFF档,同时转换开关转到交流电压最大档;要是没有开关键的,就到交流最大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