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频器制动电阻的那些事

楼主(2012-04-01):
变频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加制动电阻?有人说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就是电机制动的过程,那哪些情况会使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比如我的电机靠外部力量来制动,比如电磁抱闸等等,这时驱动电机的变频器还需要加制动电阻吗?加了制动电阻,变频器上的哪些参数要做相应修改?还有制动电阻的选取依据哪些原则呢?怎么选取?THANKS

网友A:
电机在快速停车过程中,由于惯性作用,会产生大量的再生电能,如果不及时消耗掉这部分再生电能,就会直接作用于 变频器的直流电路部分,轻者,变频器会报故障,重者,则会损害变频器

网友B:
1;制动电阻作用,防止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转子转速>旋转磁场转速,一般在停车且负载惯性较大时出现】,此时的电压会反馈到直流母线,会报过压故障。

2;制动电阻RB=2.5UDH/IMN     IMN=电机额定电流       UDH=变频器直流电路允许最高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制动电阻作用,防止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转子转速>旋转磁场转速,一般在停车且负载惯性较大时出现】,此时的电压会反馈到直流母线,会报过压故障。     2;制动电阻RB=2.5UDH/IMN     IMN=电机额定电流       UDH=变频器直流电路允许最高电压

那请问变频器外接电阻按什么标准来配?电机功率还是?

网友E:
记得看过张老师地方书《变频器调速460问》,是这样介绍的:

一、制动电阻的阻值计算

在满足Tb(制动转矩)=Tmn(电动机额定转矩)的情况下,制动电阻计算公式如下:

Rb=2Udh/Imn(Udh为直流电压的上限值,Imn为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制动转矩的估算及取值范围:

Tb=2Ib*Tmn/Imn(Tb=(0.8-2.0)Tmn)

制动电阻的取值范围:

Rb=2.5Udh/ImnUdh/Imn

二、制动电阻的容量(功率)选择:

Pb=αb*(Udh)2/Rb(αb为修正系数)

根据经验:Pmn18.5KWàαb=0.11-0.3

Pmn18.5KWàαb=0.25-0.4

按此法选取的制动电阻应能满足绝大多数场合的应用!对于频繁快速制动和负负载等场合要适当加大制动电阻容量和减小制动电阻阻值,修正系数αb甚至可以为1;

网友E:
制动电阻选择方法
一、 制动电阻的阻值计算
在满足Tb(制动转矩)=Tmn(电动机额定转矩)的情况下,制动电阻计算公式如下:
Rb=2Udh/Imn(Udh为直流电压的上限值,Imn为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制动转矩的估算及取值范围:
Tb=2Ib*Tmn/Imn(Tb=(0.8-2.0)Tmn)
制动电阻的取值范围:
Rb=2.5Udh/Imn到Udh/Imn
二、 制动电阻的容量(功率)选择:
Pb=αb*(Udh)2/Rb(αb为修正系数)
根据经验:Pmn≤18.5KW?αb=0.11-0.3
Pmn≥18.5KW?αb=0.25-0.4
按此法选取的制动电阻应能满足绝大多数场合的应用!对于频繁快速制动和负负载等场
合要适当加大制动电阻容量和减小制动电阻阻值,修正系数αb甚至可以为1!
注:此资料节选自张燕宾老师的《变频调速460问》

网友F:
其实计算也比较麻烦,貌似有一个软件可以快速选出制动电阻大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其实计算也比较麻烦,貌似有一个软件可以快速选出制动电阻大小的。

网友H:
制动电阻大小由所驱动的机械惯量和要求的制动时间决定,不是计算就能实现的。小功率的变频器内部自带,大功率的可按所选制动单元的起始电压计算,可按650V计算,650V除制动电阻就是制动电流,电流在1/10--1/2电机额定电流选择,这个范围就是前面说的“由所驱动的机械惯量和要求的制动时间决定”。电阻和电流定了,功率也就有了。

      以最近做的一台制动设计为例,电机75KW,驱动一个重约10吨的轴,机械惯量很大。甲方要求制动时间越短越好,可生产工艺上并不需要太短的制动时间,所以就以30秒为目标了。最后试验结果选一台70A的制动单元,10KW   8Ω电阻,实测制动电流36A,电阻暗红,制动时间2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