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求推荐。读取 Modbus/tcp协议 PLC数据,进行数据判断作报警

楼主(2012-04-01):
要求能够通讯速度高些的

一个是读取其他设备的速度。

至少能处理300点

还有就是处理好的数据能作为modbus/tcp从站,给其他工控机读取

要能每秒响应100次以上的modbus命令。

对工控设备了解不多,只能求助了!

谢谢了。

网友A:
西门子PPI/MPI协议转MODBUS TCP以太网协议,请参考无锡北辰BCNet-S7PPI/MPI以太网通讯处理器。

楼主:
嘿嘿

希望能有比较多个串口。2~4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嘿嘿希望能有比较多个串口。2~4个

具体什么厂家的PLC,

2-4个串口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嘿嘿希望能有比较多个串口。2~4个具体什么厂家的PLC,2-4个串口是什么意思

2-4个串口设备。

能接串口设备。在串口读取数据,处理好了网口发出处理结果

网友B:
出口设备是什么?

支持什么通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口设备是什么?支持什么通讯协议?

出口modbus的啊

网友D:
什么都没干过就来选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都没干过就来选设备啊???

以前用的设备,不能满足现在的需要

网友F:
无锡北辰,在一个网络,一个上位机软件能监控300个节点么?请详细说说你们的方案!

网友G(2015-05-20):
N80-M21MAD-AC(DC):数字量8入8出(继电器),模拟量3入2出,4路90K高速计数,2路485,1路以太网口,支持标准的Modbus-Tcp协议。

N80-M39MAD-AC(DC):数字量12入12出(继电器),支持6路电流互感器(0~1000A)输入,2路高速计数,1路232、1路485,支持扩展,一路以太网口,支持标准的Modbus-Tcp协议。

N80-M44MAD-AC(DC):数字量16入16出(继电器),模拟量6入6出,2路200K脉冲输出,4路90K高速计数,1路232、3路485(支持Modbus-Rtu协议),支持扩展,一路以太网口,支持标准的Modbus-Tcp协议。

qq:1803295319,电话:13049878565。

网友G:
 矩形PLC内置标准的Modbus-TCP(服务器/客户端)协议,最多可扩展7个本地模块,十分适合于做现场设备层的采集终端,做为子站通过以太网远程连接到西门子/施耐德/AB/GE等中大型PLC主站,可与WINCC、组态王、iFix、力控等任意上位机组态软件无缝连接!

PLC主机集成了Modbus-Rtu串口和Modbus-Tcp网口,并可以扩展7个扩展模块,无需网关转换,即可一网覆盖到底!在深圳新机场、大庆油田、深职院微电网等项目已经成熟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