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电压电流波动大

楼主(2012-04-01):
我厂有一七连轧车间三立四平其中二平电机在空载和负载时电压和电流波动很大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那位老师能帮我谢谢

网友A:
直流电机电压电流波动问题的检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检查:

1、励磁电压和电流一般应该稳定,根据电路图,确认励磁符合技术要求。一般励磁电压会比较固定(通常单相全波整流一般为198V左右,有些需要弱磁调速的,励磁电压可以调节,图纸资料可以提供基本参考。)

2、电枢电压波动,是否由反馈单元引起?如果有测速发电机等速度反馈单元,可以先设定为电压反馈,如果电压反馈电压稳定,说明测速发电机可能有问题,也有可能是由联轴器松动造成。电压稳定,电流波动应该检查电枢的碳刷和换向器。

3、如果确认反馈电源和直流电机包括负载都没有问题,那么调速器应该有问题。有可能是电流检测回路器件损坏,也有可能是调节参数变化,按照直流调速器调试和检查方法一步步来做,一定可以找到问题的原因。

这样的问题不需要猜想,可以完全根据图纸资料,按原理来做。最终解决问题!

网友B:
谐波干扰,建议测量下

楼主:
好的我试着找一下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电压电流波动问题的检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检查:1、励磁电压和电流一般应该稳定,根据电路图,确认励磁符合技术要求。一般励磁电压会比较固定(通常单相全波整流一般为198V左右,有些需要弱磁调速的,励磁电压可以调节,图纸资料可以提供基本参考。)2、电枢电压波动,是否由反馈单元引起?如果有测速发电机等速度反馈单元,可以先设定为电压反馈,如果电压反馈电压稳定,说明测速发电机可能有问题,也有可能是由联轴器松动造成。电压稳定,电流波动应该检查电枢的碳刷和换向器。3、如果确认反馈电源和直流电机包括负载都没有问题,那么调速器应该有问题。有可能是电流检测回路器件损坏,也有可能是调节参数变化,按照直流调速器调试和检查方法一步步来做,一定可以找到问题的原因。这样的问题不需要猜想,可以完全根据图纸资料,按原理来做。最终解决问题!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D:
直流电机调速系统电压电流不稳,大部分是速度调节器问题,反馈电压、给定电压电路是检查的重点,再一个是重点检查一下续流二极管是否开路。

楼主:
对:tianheyi关于直流电机调速系统电压电流不稳,大部分是速度调节器问题,反馈电压、给定电压电路是检查的重点,再一个是重点检查一下续流二极管是否开路。 内容的回复:

好的 能教我一下怎样检查吗

网友E:
“空载和负载时电压和电流波动很大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空载和负载时电压和电流波动很大;

2、空载和负载的变化,是电压和电流波动很大的原因;

3、这不是故障,这是正常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空载和负载时电压和电流波动很大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空载和负载时电压和电流波动很大;2、空载和负载的变化,是电压和电流波动很大的原因;3、这不是故障,这是正常情况;

这个很有意思,我不知道参加讨论的人中是否看过哪怕一种直流调速装置的完整的图纸。或者完整的学习过直流调速器的原理。有谁真正调试过直流调速器,我倒想请教一下了,否则不要乱弹琴!

网友F(2012-08-12):
直流电机要直流电源供给,直流电源要交流电转为直流电的电源装置提供,它与电机控制回路构成直流调速装置,在电机调速系统,要用上可控硅整流装置,而整流回路因为触发角改变,使正弦波失真造成谐波,所以直流电机也会产生谐波。不知你的电机在空载和负载时电压和电流摆动弧度是否很大(通过电流表、电压表观察),如摆动弧度很大,极有可能是谐波干扰。

网友G(2023-03-08):
不错的经验,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