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的 plc质量好像不行了 输出电经常粘连

楼主(2012-04-01):
新的fpx c60r c30r c16r   安装上去 使用不到半年 输出电点 就陆续开始损坏 症状就是 输出电粘连 一打开电源  就接通  轻轻 的敲几下又恢复   而且输出点还是起控制作用  连接接触器线圈 两端还安装浪涌抑制  再用接触器带负载的

网友A:
      大哥,接触器啊,不是继电器,电流很大的,用继电器转吧,一般PLC烧点都是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接触器啊,不是继电器,电流很大的,用继电器转吧,一般PLC烧点都是设计问题

220v的交流接触器 线圈的额定电流才0.3A 大哥

网友B:
哥,你的接触器啥牌子的?额定电流0.3A?实际多少?峰值多少?还好是用继电器转吧

继电器使用寿命10万次,你的动作次数是不是到了,可以试试晶体管的,价格差不多,但要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哥,接触器啊,不是继电器,电流很大的,用继电器转吧,一般PLC烧点都是设计问题

楼主:
对:gh_3424关于哥,你的接触器啥牌子的?额定电流0.3A?实际多少?峰值多少?还好是用继电器转吧继电器使用寿命10万次,你的动作次数是不是到了,可以试试晶体管的,价格差不多,但要加中间继电器 内容的回复:

接触器用的是 德力西的反正和那种小的  含有一个底座  底座和主体可以分离的  就是主触电是10A的那款  电流用线圈阻值计算出来的  而且还加装了浪涌抑制器 电流应该更少  fpx 输出电流1A

网友D:
请教下,驱动接触器和驱动中间继电器不一样么?

网友E:
一般说接触器直接接负载,电流大小和负载有关。中继在电路中起到信号隔离、转换、放大作用,电流大小和负载关系不大。

网友F:
要根据PLC带负载能力来用。。

网友G:
本人有FP2-C2 松下PLC整套全新优惠处理,

 1个 电源模组FP2-PSA2   松下PLC
 1个 cpu 模组 FP2-C2    松下PLC
 1个背板模组 FP2-BP07   松下PLC
 1个位控模组 FP2-PP42   松下PLC
 1个输入模组 FP2-X64d2  松下PLC
 1个输出模组 FP2-Y64T   松下PLC

陈先生  13728832704    深圳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