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传感器接线??

楼主(2012-04-01):
有源传感器4-20MA怎么连接到西门子331-7KF02上?谢谢

网友A:
硬件设置成4制,其余一样。

网友B: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说,按操作手册接线就行

网友C:
由于是外部供电,可能需要将信号-与模块的供电M短接。

网友D:
有源传感器连接至PLC,应按PLC模拟量输入模块的四线制接法接线,模块的盖板上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