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门子PLC检测压力变化 画出曲线图

楼主(2012-04-01):
用西门子PLC做一个压力检测试验 就是有4个气压罐  1个高压 1个中压  2个低压灌   用PLC检测开启电磁阀时压力的变化 测1秒钟的 最好20ms检测一个数据的 共50个数据  最后能根据数据画出曲线变化值

网友A:
压力如何测量阿?是压力变送器吗?最好加个触摸屏吧,直观也方便显示。

网友B:
是否可以这样,用四个压力变送器分别检测4个气压罐,通过模拟量模块送入PLC. 在组态王中建4个变量分别对应4个气压罐的压力,然后通过实时曲线来显示1秒钟的变化,用历史曲线可以显示并记录压力的变化过程。

网友C:
1秒的检测50组数据,反应时间20ms,对于PLC能够胜任,对于压力检测和电磁阀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压力检测要用4个在线的全程检测,PLC全程采样后在做程序采样,

网友D:
可以使用触摸屏,也可以使用组态软件,这都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E:
如果考虑远程监控,需模拟量采集压力信号,用组态王做画面进行监控,这时,是否有触摸屏并无太大要求。

如果不考虑远程监控,可用触摸屏程序加PLC内部程序进行数据采集,存入U盘内,在导出到EXcel做曲线。

网友F:
用电脑吧 不需加任何的附加费用 用西门子的软件即可 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