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三菱系统加工中心老报警

楼主(2012-04-01):
急救三菱系统加工中心老报警,冷机开机工作2小时后就报警,然后就一直报警,S01伺服报警PR,主轴放大器显示73,电源供应器显示J,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解决,谢谢

网友A:
主轴回生电阻过载!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如果主轴不启动回出现吗?如果主轴启动出现是在旋转速度变化(加减速),还是在恒速时出现?

网友B(2012-07-24):
报警1231的代码,英文翻译再生电阻报警,请教各位老师傅是什么问题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