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个小电路板

楼主(2012-04-02):
      这是一个 12/24 V 的车载电源转换器电路板,被我拆开研究有什么电子原件

拆开一看就这么几个不原件,现在 USB 接口输出电压测量有5V ,但是如何测量或是让这个 USB 输出的电流容量达到 1000MA 呢

网友A:
在5V接个5W以上5欧的电阻通电用表测量5V电压如果没下降就应该有1000MA,要加大容量就不好办吧,最主要的是开关变压器容量不够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5V接个5W以上5欧的电阻通电用表测量5V电压如果没下降就应该有1000MA,要加大容量就不好办吧,最主要的是开关变压器容量不够大。

网友C:
让这个 USB 输出的电流容量达到 1000MA 呢?大河没水小河干,得看上流情况。

网友D:
俩铁片是什么东西啊1

网友E:
你是什么都好奇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让这个 USB 输出的电流容量达到 1000MA 呢?大河没水小河干,得看上流情况。

网友G:
这个应该是7805稳压的吧,1A电流是可以达到的,这个不是变压器,是电感线圈。。。。。汽车上电路板好多都带的

网友H:
我们曾经把一块这样类似的板子拆了又装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是7805稳压的吧,1A电流是可以达到的,这个不是变压器,是电感线圈。。。。。汽车上电路板好多都带的

网友J:
重庆天宝公司主要产品有滑触线,扁平电缆,滑轨滑车,电缆桥架,母线槽,各类测试仪器等等产品。现货供应,价格优惠。免费安装,保证售后。所有产品本公司有现货,也支持订做特殊型号。具体的你可以来咨询我们技术人员,免费为你解答官方网站:www.cqtbdq.com

网友K:
说明白点就是取5V电压,那必须用到7805,1安可以达到

网友L:
对:zhong1984关于说明白点就是取5V电压,那必须用到7805,1安可以达到 内容的回复:

  现在是电压有 5V ,但是电流也有小,不能充 1000 MA 的手机充电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俩铁片是什么东西啊1

双头插座。输入或输出用的,咋没照背面呀?看不出具体连线

网友N:
俩铁片是220V输出的插座,小的三极管一样的是7805,达不到1A的电流,大一点的管子是电源开关管。

网友O:
看线路板上管子的符号都是三极管,如果是一个串联型稳压电路,电流应该可以达到1000ma,属于开关电源的一种。至于那两片铁片,看不懂。不排除是一些不知名产品,功能多不实用,线路板上的印刷和实质元件不同,那就很难看得出来

网友P(2013-02-19):
看线路板上管子的符号都是三极管,如果是一个串联型稳压电路,电流应该可以达到1000ma,www.seotaizhou.com 属于开关电源的一种。至于那两片铁片,看不懂。www.58huachuxian.com   www.58huachuxian.net 不排除是一些不知名产品,功能多不实用,www.huachuxian58.com 线路板上的印刷和实质元件不同,那就很难看得出来

网友Q:
什么7805啊  很简单的一个开关电源 直流变直流 通过变压器隔离

网友R:
从照片上看应该是串联稳压,没有7805,变压器应该是滤波电感,如果想5V输出1A的电流,在12V输出端加一个7805,并且加滤波电容,7805要加散热片

网友S:
很简单的开关电源,而且是DC/DC的转换器,达到5w很容易。现在数百瓦的开关电源,体积其实也不大。

网友T:
对电子不太懂,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