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反转是没有模拟量输出

楼主(2012-04-02):
MM440反转是没有模拟量输出,

P304=380  P335=1   P700=2   P1000=2  P1082=50HZ(牵引P1082=100HZ

P1120=30=P1121   P1300=20   P701=99   P702=12   P703=9   P731=53.4

P732=52.7  P733=52.2  P771.0=21  P771.1=21  P840=722.0 (P701=OFF2)

  P844=722.0 (P701=OFF2)  P2000=50HZ(牵引P2000=100HZ

P2155=40

请问还要如何设置?

网友A:
模拟量和正反转是没关系的,变频器是可以给定正反转的 有个参数需要设置一下。然后就是进变频的电源相序是不是正确就可以了,不对就换一下。需要往返运动控制,那么看手册。我忘记了。

网友B:
反转时模拟量输出是需要设置的,因为模拟量输出只是0-20mA的信号,没有负值。

网友C:
反转模拟量输出??? 这还一真没有注意。一般我们接转速表只有一个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反转模拟量输出??? 这还一真没有注意。一般我们接转速表只有一个方向

我也是去年才发现的,我们的设备加了一个数显转速表,反转时没有数据显示,才发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