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喷嘴流量的方式

楼主(2012-04-02):
plc用编码器采集生产线的线速度,范围在25-200m/min,根据这个速度范围来控制雾化喷嘴喷洒的流量,喷嘴用蠕动泵来控制喷洒的大小。

网友A:
问题的核心没有说明白,如何控制喷嘴流量?比例阀吗?还是靠控制蠕动泵转速?这个泵又是如何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的核心没有说明白,如何控制喷嘴流量?比例阀吗?还是靠控制蠕动泵转速?这个泵又是如何控制?

说清楚,就会有方法!

网友C:
偶的理解就是一个简单的PID控制回路,编码器输出的线速度作为测量值通过电流信号或者脉冲信号被卡件采集后,通过PID模块进行处理,通过上位机的给定值做比较,然后输出一个电流信号作为控制信号控制蠕动泵电机的转动速度,从而实现控制喷洒量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偶的理解就是一个简单的PID控制回路,编码器输出的线速度作为测量值通过电流信号或者脉冲信号被卡件采集后,通过PID模块进行处理,通过上位机的给定值做比较,然后输出一个电流信号作为控制信号控制蠕动泵电机的转动速度,从而实现控制喷洒量的大小。

关键是流量的控制方式不知道,用什么做执行元件?

网友C:
执行机构偶的感觉应该是变频器之类的能够控制电机运转速度的电气设备,能够接受控制信号进行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