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有没有办法在运动中修改速度和停留时间

楼主(2012-04-02):
 ABB  IRC5    机器人以及ABB  IRB2400     如何在运动中修改速度和停留时间  如   MoveJ pPrepick, v1500, z20, tGripper;

v1500有没有办法在运动中修改速度

 WaitTime 0.1;

0.1有没有办法在运动中修改停留时间

网友A:
楼主!机器人在运行是(也就是BUSY模式)下是不能修改程序的,你想要修改速度跟等待时间你只有把机器人停下来再修改···安全起见也最好是停下来,重新示教

网友B:
机器人在运行中是不可以修改程序的。

网友C:
机器人在运行时修改危险,也不能改

网友D:
把更改的速度,做成程序执行内的部分,运动中就不需要更改了吧,等高手。。。。。。。。。

网友E:
1/在该条指令未进入执行前可改

2/方式:

    将常数改为变量

    变量在该指令前用选择性赋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在该条指令未进入执行前可改2/方式:    将常数改为变量    变量在该指令前用选择性赋值

可以的

网友G(2012-08-03):
可以修改  都定义成变量   然后在程序数据中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