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与电脑上的应用程序连接问题

楼主(2012-04-02):
大家好!我有一个应用软件,比较简单,只是做记录用的,安装在电脑上。电脑通过以太网和PLC连接(连接硬件没问题)。打开应用程序,点击连接(应用程序和PLC连接),连接失败!应该是设置上出问题了,请问大家,应该在哪些地方进行设置呢?小弟之前没用过PLC与电脑通信.谢谢大家!同样这台电脑上打开GX编程软件却可以和PLC连接通信,公司只给了我端口号和IP地址,我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小弟之前没用过PLC与电脑通信.(是除了GX编程软件和GT设计软件)其它的应用程序

网友A:
GX编程软件能通过以态网与CPU正常通讯的话,这样是你的第三方软件与CPU 的通讯设置出错

网友B:
你这是什么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X编程软件能通过以态网与CPU正常通讯的话,这样是你的第三方软件与CPU 的通讯设置出错

我猜也是,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