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500S与 S7-200连接线焊错会不会烧毁PLC和触摸屏?

楼主(2012-04-02):
GP2500S与 S7-200连接线焊错会不会烧毁PLC和触摸屏?我在网上买了一根线,通讯一直不正确,后来测量,发现是25芯的15和16脚对应到9芯的7脚上去了,资料显示应该对应到8脚。25芯的接口闻着有烧糊的味道。谢谢了

楼主:
悲剧了,我的触摸屏自检出错了 RECEIVE TIME-OUT ERROR。估计是烧毁了,怎么办啊?维修贵不贵啊?

网友A:
plc可能被烧毁,但是屏被烧的少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系统有问题,如果是WINCE的或者ARM系列的LINUX系统,估计要重新刷机

网友B(2012-10-18):
应该不会,自己焊接的可以用